[开关电源] VIPer12a加TL494结构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2021-10-19):
今天本人遇到一个输出为DC7V 60A的开关电源,故障表现为无输出电压。该开关电源采用VIPer12a加TL494结构,输出端由LM358构成保护电路。由于没有接触过两个电源IC一起构成的开关电源,期待各位坛友赐教,如果有类似线路图还望分享一下,多谢啦!

楼主:
@king5555 坛友有接触过没有,请赐教一下。

楼主:
@tyw 前辈有这两种电源IC共同组成的开关电源线路图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开关电源原理与维修 视频 268M ◆〓
〓◆ 开关电源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326页 61.7M 高清书签版 ◆〓
...

谢谢前辈,不知这个电路在那个文件里面?手机内存不足啦!

@tyw :好的,只能如此了。谢谢。
tyw
用电脑下了慢慢啃吧,哈哈,一般不止坏一个另件,而是坏一串.

网友B:
很明显,这个线路有2个电源组成,一个是VIPer12a做的辅助电源,用来给板上需要的部件供电,或者组成等待电源,这种类型就像PC电源,主功率级应该是传统的半桥线路,由TL494驱动,由于这里有辅助电源,所以很可能会做成完全它激的半桥,而不是常见模块电源那种自激-它激类型的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这个线路有2个电源组成,一个是VIPer12a做的辅助电源,用来给板上需要的部件供电,或者组成等待电 ...

收到,谢谢坛友回复,故障原因已经找到是VIPer12损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