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芯片读取不到ID

楼主(2021-10-19):
ase address: 0x1FFF F7AC
Address offset: 0x00
Read only = 0xXXXX XXXX where X is factory-programmed
手册上这个地址我单片机一读就死机
id[0]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PNG =  *(__IO uint32_t*)(0x1FFFF7AC);

楼主:
这个地址是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网友A:
这个寄存器地址有什么说明的没。不许读?还是读的方式不对。

网友B:
STM32L0?
SARE->FSR = *(__IO uint32_t*)(0x1FF8007C);
SARE->UID0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SARE->UID1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 4);
SARE->UID2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 0x14);

楼主:
stm32l05c8  读取的全部是0xaa,一读就死机

网友C:
读取的字不对吧,应该按照沙发上的方法
SARE->FSR = *(__IO uint32_t*)(0x1FF8007C);
SARE->UID0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SARE->UID1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 4);
SARE->UID2 = *(__IO uint32_t*)(0x1FF80050 + 0x14);
这几个寄存器才是ID。

网友D:
可以读到了,一看内存窗口全是0xaa我还以为又失败了

网友E:
哈哈,读出来就好。楼上讲的对,可以用调试器看看。

网友F:
应该有库函数可以读的吧,这么操作底层地址,小心芯片给挂掉。

网友G:
读不到应该是读的地址不对;

网友H:
STM32官方有没有串口升级GUI工具?

网友A:
flash demostration就是

网友I:
嗯,谢谢。

用这个工具对应的bootloader有吗?

网友J:
还是说需要参照USART protocol used in the STM32 bootloader自己写boot

网友I:
不需要bootloader,硬件控制BOOT0 BOOT1管脚?

网友K:
有了,官方有串口升级软件的,第三方的也有不少的

网友L:
串口升级GUI好像没有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有些型号不是这个地址

网友N:
如何读取id呢

网友O:
通过什么指令呢

网友P:
换一个片试试看

网友Q:
每一片都是唯一的吗

网友R:
使用的函数不对哈

网友S(2023-03-05):
用示波器测一下SPI的时钟引脚,确定是否时钟正常输出。

网友T:
官方好像有串口升级的软件

网友U(2024-01-12):
应该有可以读取的库函数,所以在操作底层地址时,要小心不要使芯片崩溃。

网友V(2024-05-0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W: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X: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Y: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Z: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A: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AB: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C: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D: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AE: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