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是我的万用表太烂了吗?

楼主(2021-10-19):
我的系统里有单片机和语音板,USB 5V 供电。如果系统直接插到USB上就正常工作。我想看看电流多大,就把电表串在它和 USB +5V 之间,怪事来了!
1、如果电表取 10A 档,仍然正常工作,显示 0.03,也就是 30mA。
2、如果取 200mA 或者更小的档(我的表 10 A 下来就是 200mA 了),语音板就嗡嗡响,不能播放,应该是电压不够了。

请问怎么会这样啊?
谢谢!

网友A:
200mA档内阻1Ω,不至于吧,万用表坏了?电阻烧了不是1Ω,电流不是30mA。

网友B:
应该是万用表得mA挡位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万用表得mA挡位坏了

我换了一个表,也是同样现像:200mA 档“电压不够”,2A  10A 档正常。

网友C:
200mA挡内阻1欧
串接进去可能影响了

网友D:
是不是刚工作的时候瞬间电流太大了,超过了200mA,万用表保护了。而10A挡的时候,没有触发万用表的保护

网友E:
万用表200MA挡的保险丝烧掉了把

网友F:
最大电流超过200mA了吧

网友G:
两个档位的采样电阻相差100倍,所以,10A档近似看成短接几乎不会对USB产生影响。

网友H:
瞬间可不止30MA,瞬间压降大了,芯片工作不正常,
这种情况很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200MA挡的保险丝烧掉了把

但是 200mA 档还是有显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A挡内阻1欧
串接进去可能影响了

谢谢,这个解释最让人信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刚工作的时候瞬间电流太大了,超过了200mA,万用表保护了。而10A挡的时候,没有触发万用表的保护 ...

我试过用 10A 启动,正常了再拧到200mA,马上就不正常了。可见不是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C:
10A挡转200mA挡瞬间有断电过程

网友I:
万用表10A档位内阻远小于200mA档位

网友J:
楼主莫大惊小怪,我的表还不如你的

网友K:
不是有两块万用表嘛,可以设计个小试验:
试试两块表串联,A表10A档,B表200mA档,先短路B表,接通电源,应该是正常能启动的,再短路A表,此时应该仍然正常,然后再断开B表的短路线,把B表接入电路……

网友L:
这是传导共模阻抗引起自激。在表笔二端并一个大电容(UF)的非级性电容。可消除。

怎么引入的共模

网友M:
原因简单,200mA档采样电阻1欧姆,表笔和插座接触电阻通常还有0.0几欧姆,而你的语音电路有喇叭,电流很大的哦,电源压降就大了。示波器一看便知。

网友N:
万用表毫安档有内阻,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K:
引用 网友O:
那 还不如 先 用导线 短接 200mA 的表笔,再 取消 短接导线 。 ...

是这个意思哈哈哈

网友P:
万用表是双积分ADC,只能测出平均电流,峰值测不出,应该是200mA档对峰值电流产生压降太大

@地瓜patch :不是有效值,是平均值。 有效值是均方根,要对平方数积分,然后求根,涉及软件了。
万用表量取的时有效值,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传导共模阻抗引起自激。在表笔二端并一个大电容(UF)的非级性电容。可消除。 ...

非极性?电解电容不行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非极性?电解电容不行吗?

发生自激的肯定是高频。非极性电容最有效。或非极性与极性电容并联一起用。

网友Q:
好表不知道,我用过一种小口袋表,400mA档(很小的表,就这一个电流档,这种表,好多不带电流档),内阻3欧,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上电启动电流大或者峰值电流大,平均电流不大,导致供电不足。可以试试调到200mA,先短接表笔,等正常工作了,再断开短接线,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R:
有的板子启动时或中间有瞬间大电流,结果输出电压会跌落就起不来了

网友S:
直接串个变阻器试试真相

网友T:
这个问题建议自己思考,实在想不明白,建议示波器抓取万用表前后的波形,正相就会大白天下

网友U:
直流电源回路,去耦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并联就足够了,不必用成本高一些的无极性电容。 除非目标板电源部分设计有缺陷:主电源回路没有安排104之类小电容。

网友V:
万用表内阻的影响而已,常规万用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