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接在CPU的供电LDO上。通信就时好时坏

楼主(2021-10-19):
STM32F103VET6硬件问题--iic外接上拉电阻。
iic外接上拉电阻的电源与CPU的LDO3.3V共用,通信正常。如果上拉电阻的电源另外接LDO3.3V,不接在CPU的供电LDO上。通信就时好时坏。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网友B:
电源要共地的

网友C:
上拉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这种问题通常是没共地

网友E:
那是肯定的,一般都要在mcu的供电上的。你共地试试看。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不是电电源哪里问题;

网友C:
你的供电系统可能不好

网友G:
感觉自带的iic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H:
坏的时候返回错误码吗

网友I:
是不是没有共地啊

网友J:
测量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K:
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L(2023-03-05):
主板或CPU有问题。而其中CPU出问题的概率较小,基本上是主板,特别是主板给CPU供电的MOSFET有短路会导致电源开机就保护。

网友M:
电源是要共地使用的吧

网友N(2024-05-0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O:
电流要增大

网友P: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Q: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