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拔电后重新插电

楼主(2021-10-19):
jet 51 每次下载完后都要拔电后重新插电 ,程序才运行

网友A:
如果是在线仿真应该不会存在拔电再重新上电的情况

楼主:
如果是下载程序后要脱机运行呢

网友B:
那肯定是在下载程序后将JET51拔电后再给IC供外部电源

网友C:
嗯,这样IC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是有点不方便
STC 下载后能自动执行, 看看 JET51 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这就是为什么STC价格稍贵,但用的人还是占多数,同样是8位单片机,STC已经成熟稳定了

网友F(点评):
别提STC了,超级变态的,买了8A8K64D4准备做东西,发现所有端口都被拆得七零八落,这是跟布板的人有仇吗?还有那个变态手册,看一会就要停下来呕吐一会,绝对是自恋到变态的程度。当然STC后期的51内核确实可以秒杀中颖,效率上高出不少。但你要说成熟稳定STC绝对是个渣,至少新出的东西BUG绝对不会少,全靠用户帮它试错才完善的,你选用老型号自然会有稳定的错觉了

楼主:
不要这么直接吧。。。

网友G:
设计模式不一样,STC大部分都不支持仿真,所以下载结束之后就开始运行了;

网友H:
中颖的单片机都支持仿真,所以分两种情况
1、调试模式。下载完成时候,自然是要开始Debug,然后F5全速运行,看效果,可以随时断点...
2、只下载。程序都是验证过的,下载之后就断电,拔掉仿真器,再次上电就正常全速运行了

网友I:
另外考虑到很多安全因素,比如没有外界传感器,或者外接了一些电动机械装置,盲目的下载之后自动运行是否会有风险?

网友J:
所以,如果只是点了下载按钮,程序下载完之后,仿真器会切断供电的,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仿真器的VDD和GND之间的电压.

网友K:
看你自己的需求,如果想看下效果,然就下载完成成后进入Debug模式

网友C:
如果只是烧录程序,那就断电运行就好.

网友L:
重新上电,程序会进行复位的,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M:
不能配置成下载程序后自动复位运行嘛?

网友N:
有下载后自动运行的勾选项啊?

网友O:
下载后自动运行需要勾选的。

网友P:
下载后自动运行后需要勾选的。

网友Q:
配置里没有勾选自动运行吧

网友R(2026-01-16):
拔电重插电是硬件复位操作,用于恢复设备初始状态,排查模拟 I2C 软故障,验证掉电后程序、时序配置是否稳定。

网友S:
如果每次下载后都需要拔电重启,这确实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