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数据断电后怎么才能保存

楼主(2021-10-19):
STM32数据断电后怎么才能保存

网友A:
就是把数据保存到EEROM区,可是STM32好像没有EEROM啊。

网友A:
我就只有一两个数据难道也要外接EEROM吗?

网友B:
写到FLASH里

网友C:
写FLASH,外部电压低时给STM一个中断,中断里面写FLASH

网友D:
我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处理,这样会容易写坏FLASH.

网友E:
我觉得在平时有数据变化的时候更新一次,会好过低电压或者断电瞬间来保存数据.

网友F:
数据可以写到内部flash,也可以外接eeprom芯片,少量数据可以用内部flash,数据较多建议用外部eeprom,可靠

网友G:
如果数据要经常单个修改的话,最好还是外部eeprom,因为内部flash不能单独修改一个位置的数据,要先擦除扇区,然后再写入,不能直接覆盖

网友H:
掉地存储,可以加掉电存储电路,比如大容量电容加在供电端,掉电时关闭所有外设,用电容剩余电量维持单片机写完数据

网友B:
用铁电存储器,寿命上百亿次,随时写数据。

网友B:
可以外接一个EEPROM和一个掉电检测电路,当系统掉电时,产生一个中断信号,STM32检测到该中断信号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EPROM。

网友I:
在这里重点是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可以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电容,当系统掉电时可以维持系统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以保证掉电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

网友J:
断电有eeprom了,需要断电保存的数据,就只能放eeprom中了。

网友K:
提供iap写到芯片的FLASH里即可。

网友L:
用个电池好了 呵呵呵

网友M:
外挂flash好使不

网友N:
放eeprom中就行

网友O:
加一个大电容   加入掉电检测的功能

网友P:
写到芯片的FLASH里

网友Q(2023-03-05):
建议你使用EEPROM来保存掉电丢失的数据,如果用板子自己的FLASH,如果刷新次数太多,可能会出现下载不了程序的情况,还是要根据自己本身的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方案

网友R:
写在flash里面就行

网友S(2024-01-12):
写flash,当外部电压低时给STM一个中断,并在中断内写flash

网友T(2024-05-0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U: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V: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W: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X: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Y: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Z: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AA: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AB: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