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达到15uA

楼主(2021-10-19):
stm32l052芯片的验判。发现芯片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达到15uA,远大于TI官方给出的电流最大值。

楼主:
测试程序使用cube生成的。
1、使用HSI16作为系统总线时钟。
2、引脚全部设置为GPIO_MODE_ANALOG模式。
3、使用LSE作为LPTIM的时钟定时STOP模式

网友A:
焊个最小系统,不接任何外设,直接 stop 看电流

网友B:
要分为几个去看吧,第一个,你的万用表精度,在uA级别能够有多精确,第二个,你的最小系统,你确定工作时候只有单片机在运行吗?你的外设,什么的都需要耗电;
最后一个,TI不会给出ST的参考资料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把GPIO置低,确定IO的状态,而不是设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D:
远大于TI官方给出的电流最大值,ST的芯片,TI官方居然给出了电流值,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E:
是不是外围电路耗的电啊。

网友F:
官方给的数据是多少啊

网友G:
一般当然是给电流值了

网友H:
从哪个位置测量的耗电啊

网友I:
一般这个功耗如何测量呢

网友J:
查看一下应该关闭的关闭了没有

网友K(2023-03-05):
进入stop模式时把所有的IO口都需要设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L(2024-05-0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M: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N: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O: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P: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Q: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