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生成的ADC代码获取AD值总是不对

楼主(2021-10-19):
用MAPLAB X IDE+MCC插件生成代码时,生成的ADC代码获取AD值总是不对

楼主:
最后发现是生成的获取AD值的函数时序有问题

楼主:
函数中是直接设置完通道后就直接开启转换,但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A:
这里需要加一个延时才可以

楼主:
哪怕是MCC更新的最新版也是如此,有时候还真不能太相信MCC生成的代码才行。

网友B:
这个其实怪也不怪,mcc无法预知外部设备的源阻抗,也就无法确定到底该延迟多久

网友A:
我看了一下16F1507的MCC生成的代码,有延时啊
adc_result_t ADC_GetConversion(adc_channel_t channel)
{
    // select the A/D channel
    ADCON0bits.CHS = channel;

    // Turn on the ADC module
    ADCON0bits.ADON = 1;

    // Acquisition time delay
    __delay_us(ACQ_US_DELAY);

    // Start the conversion
    ADCON0bits.GO_nDONE = 1;

    // Wait for the conversion to finish
    while (ADCON0bits.GO_nDONE)
    {
    }

    // Conversion finished, return the result
    return ((adc_result_t)((ADRESH << 8) + ADRESL));
}

楼主:
我的是16LF1559是没有这个延时的

网友C:
用LF1559测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如果ADxACQ为0的话,应该是要插入演示。

网友D:
如果这个寄存器设置一个计算后的结果,应该就可以不用加延时。

网友E:
但是,MCC生成的代码,ADxACQ=0,又没有插入延时,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F:
MCC用起来问题很多,我现在不太敢用了。

网友G:
MCC的代码运行起来读取ADC有发现同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