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确定STM32测量脉冲频率和占空比的精度

楼主(2021-10-19):
如何确定STM32测量脉冲频率和占空比的精度

楼主:
通过STM32输入捕获的方法测量脉冲频率和占空比,应该怎样确定测量的精度呢?

楼主:
请教大神指点方法,确定STM32测量脉冲频率和占空比的精度。

网友A:
用标准信号源来测试;

楼主: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可以作为标准信号源吧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输入捕捉方式的话,它跟你所选定时器的分频系数有关系。

网友C:
是的 要给一个已知的信号

网友D:
系数如何进行选择呢

网友E:
选用的什么时钟信号呢

网友F:
给一个标准信号

网友G:
一般信号源精度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