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G516 PCA,PWM有溢出中断模式吗?

楼主(2021-10-19):
MPC82G516 PCA,PWM有溢出中断模式吗???

楼主:
怎么去控制中断呢?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应该看规格书找答案吗?

网友B:
所有的定时器都有这个功能吧,不是单独的才有吧。

网友C:
这个功能是单独存在的吗?还是之前就有的?

网友D:
这个单独存在,还是之前就有的?

网友E:
有的啊,仔细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