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引脚功能

楼主(2021-10-19):
ST 规格书上面的Timer 1 - break input 引脚功能是干嘛用的?

网友A:
难度是这个脚有输入的时候,Timer会停止工作?

楼主:
什么输入呢?

网友B:
是跳变? 如何确定??

网友C:
定时器刹车?是突然停止输出吧

楼主:
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一个输入?

一判断这个引脚有什么信号,就停止输出?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D:
刹车输入引脚

楼主:
不理解,是怎么一个刹车输入?

楼主:
这个输入是一个什么信号? 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E:
信号输入口。

网友F:
当你涉及到这类应用时就知道了,比方马达驱动。

网友G:
该信号的极性可以配置,多看手册。

网友H:
这个是什么功能的引脚啊

网友I:
主要用在电机上吗

网友J:
是说刹车制动吗

网友K:
是不是只有两种极性啊

网友L:
一般根据什么选择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