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int8_t 参数要大于0吗

楼主(2021-10-19):
代码如下
uint8_t Read_record(uint8_t tripnum)
{

if(Gu8Pro_cnt_read==0){
return FAIL;
}
else if(Gu8Pro_cnt_read<tripnum){
return FAIL;
}
else{
return READ;
}
}

调用该函数,参数tripnum为0时会出错,uint8_t 取值不是包括0吗?
Gu8Pro_cnt_read是一个全局变量,值>=1

网友A:
Gu8Pro_cnt_read是啥类型的数据啊?

网友B:
tripnum是无符号类型数据,比较大小时最好用相同类型的数据。

楼主:
Gu8Pro_cnt_read 也是uint8_t

网友C:
else没有用呀

网友D:
这个if else语句不建议这么设计,也许你的逻辑是对的,但是别人看起来很累。
2个条件并非排斥的。
何不把逻辑搞得一清二楚呢?
if(a==0)
{
  aaa
}
else
{
  if(a<b) bbb
    else ccc
}
这样多好,逻辑绝对不会错,二选一的条件

网友E:
如果Gu8Pro_cnt_read >= 1,tripnum为零,肯定返回READ,

网友F:
如果不是这个结果,就是你的前提条件不对

网友G:
比如Gu8Pro_cnt_read并不是>= 1,被改变了

网友H:
不会出错. 你可以单步看汇编

网友I:
好像这个是无符号的数吧

网友J:
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K:
为什么要看汇编呢

网友L:
不需要大于0的

网友M:
这个无所谓的

网友N:
无符号数不分正负的

网友O(2023-03-05):
大于或等于0,但是这里应该是个数,什么样的逻辑要看整体设计,这就不是语法上的问题了

网友P:
是不是你前提条件的问题啊?

网友Q(2024-05-0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