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楼主(2021-10-20):
GD32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芯片型号是GD32F103VET6.用的ST的程序,直接烧录进去,读出来是负值。有网友说两个片子的输入阻抗有区别,具体差异在哪里呢?该如何修正补偿?求指导

网友A:
MCU内部温度传感器只参考相对值,绝对值会有偏差,没有出厂标定。最好根据实际温度做校准,或者只看相对值观察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内部温度传感器只参考相对值,绝对值会有偏差,没有出厂标定。最好根据实际温度做校准,或者只看相对值 ...

这个我知道的。只能用来看温度的变化值。但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的设备外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ADC+DMA方式,总共5路ADC,3路外部,1路内部温度传感器,1路内部参考电压。就只有内部温度传感器读值一直是0xFFF(4095),其他4路都是正常的。但是当我只用调试器供电的调试的时候,内部温度传感器又会正常。。

---------------------------------------------------------------------------------------------------------------------------------
还有一个现象是:我们的老版本程序运行又是OK的。但是我对比两个版本的程序,ADC部分 DMA部分,调用的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片子运行的时候,其他功能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目前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只能用来看温度的变化值。但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的设备外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ADC+DM ...

确实比较奇怪,可以的话,可以发一下代码,我跑一下。QQ86183136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只能用来看温度的变化值。但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的设备外部电源供电的情况下,ADC+DM ...

STM的程序不做修改直接烧入到GD单片机里能运行?

网友C:
别有特别的注意,
ST程序,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跟型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