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bootloader

楼主(2021-10-20):
请问灵动bootloader怎么使用,是否兼容ST的usart升级协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B:
一定不可以的,协议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直接使用呢?

网友C:
都不是一个芯片,怎么进行替换。

网友D:
这个可以自己写的,就是麻烦点

网友E:
连boot都是自己写的~~~
用别人的,不都是别人的设计和规划么

网友F:
应该不兼容吧,又不是标准协议。

网友G:
这个不太了解,这种boot自己改改就好了

网友H:
怎么用呢?自己看看程序吧,这个读一读就能懂了

网友I:
兼容ST貌似不太行

网友J:
这种BootLoader不是标准的吧,估计不能兼容

网友K:
自己修改一下,貌似就能做成兼容的了

网友L:
BootLoader正常用呗,兼容貌似不行

网友M:
兼容ST的 你想用在ST上么?ST好像有现成的BootLoader吧

网友N:
我觉得不能兼容,毕竟不是一家的

网友O:
这种也不是标准协议,怎么能兼容呢?太难了

网友P:
先是做好BootLoader,然后烧录到MCU之中,后续在搞升级的app应用代码,就可以用串口烧了

网友Q:
串口的话 不是把boot0/1 设置一下,就可以下载了么

网友R:
其实别想那么复杂,就跟正常程序一样,BootLoader就是有个标记检测和程序跳转而已

网友S:
我觉得应该不能兼容ST的吧

网友T:
BootLoader就看代码,很快就能读懂的

网友U:
估计不能兼容ST的,因为这种BootLoader不是标准协议

网友V:
BootLoader其实还挺好玩的,哈哈哈可以多学学哦

网友W:
boot一般都是对各个资源了解差不多了,
产品加卖点用的

网友X:
协议都不一样能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