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自制】 8 A 大功率可调电源,已开源

楼主:
大功率可调电源,可以自己修改底部贴装整板覆铜散热或者用铝基板、加小风扇

开源地址在视频评论区,欢迎大家提意见呀

视频演示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f4y1w7CR/

网友A(点评):
原理图 PCB 呢

网友B(2021-10-20):
不合格啊

在电流 6A 的时候 , 电压下降到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格啊

在电流 6A 的时候 , 电压下降到4.8V

有压降是正常现象,没有做闭环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压降是正常现象,没有做闭环控制

是类似普通可调稳压电源那种CC+CV模式?

网友D:
没有外置散热器,能做到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普通可调稳压电源那种CC+CV模式?

就是普通的DCDC

网友E:
没有做闭环控制,也不应该有0.2V的压降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