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恒流驱动芯片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1-10-20):
各位网友,我使用的HV9803这款芯片,驱动一个2.2V、0.5A的LED灯,但是电路工作不正常,已启动就短路保护了。这款新片的手册写的也不是很全,能否帮小弟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附件中是HV9803的手册,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7v是短路保护的最小值,让Vcs设置低于1.57v乘上正常电流除以短路电流,如图Vcs约取1.57v的一半。
Io=ILE ...

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