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GT MCU 初始化LCD-TFT之后的官方硬件BUG

楼主(2021-10-20):
STM32F429IGT (25M 外部无源晶振)在初始化 LCD-TFT功能之后,其中的PF10(LTDC-DE功能引脚)导致了晶振的输出异常(PH1 晶振输出口) ;此异常波形不影响产品的功能,但是导致了在使用U盘
播放MP3歌曲时,经常在播放过程出现异常错误。有没有谁知道,这是ST的官方硬件BUG吗???还是其他原因所致???

这是 PH1 晶振输出的正常波形

这是 PH1 晶振输出的正常波形

这是初始化PF10端口为LTDC-DE之后出现的PH1晶振输出口的异常干扰波形

这是初始化PF10端口为LTDC-DE之后出现的PH1晶振输出口的异常干扰波形

楼主:
初始化 PF10端口为LTDC-DE功能之后,分别在STM32F429IGT6和STm32FBIT6 均在晶振的输出口(PH1)测到50K左右的干扰杂波。 LTDC初始为RGB565(16Bit)模式。 这个干扰杂波导致了读取U盘的异常。

网友A:
我从STM32F429的勘误手册上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会不会是LCD显示加剧了电路板的振荡或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STM32F429的勘误手册上没有看到相关说明。

会不会是LCD显示加剧了电路板的振荡或干扰呢?

不知道原因,但是BIT6芯片的 PK7也可以作为LTDC-DE功能使用,将PF10改为PK7之后,晶振的异常波形就消失了,但是stm32F429IGT6 没有PK7引脚,处理不了这个异常波形。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如果有bug  应该有手册说明的

网友C:
lcd会加重干扰这是为什么 呢

网友D:
这个波形有可能是震荡了

网友E:
应该不是bug的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