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崴泥了~~

楼主(2021-10-20):
型号:F407ZGT6
资源:ADC

一样的配置,
通到6正常采样,
通到5就有问题,一直是2.5v
初始化部分检查半天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A:
你检查下硬件方面有没有其它冲突。

我刚才用F401开发板测试这两个通道【PA5,PA6],用CubeMx简单配置了下。测试没有问题,结果都可控。

网友B:
楼主,检查下通道5即PA5管脚上是不是虚焊或端接到某个引脚上了,导致电平固定不变。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画的板子

网友D:
给出的信息越大,大家越容易帮你分析

楼主:
对不住大家,
从原来程序上改的,PA5刚好是ADC与dac复用了。
adc初始化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DAC开启了一下,应该是冲突了,让这个引脚异常了,注释掉就好了~~
我道歉~,太马虎了~

网友E:
看来需要注意细节问题啊

网友F:
经常有反应dac和adc冲突的

网友G:
其实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这是

网友H:
呵呵 他两个引脚很多都共用了

网友I: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使用复用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有反应dac和adc冲突的

其实,并不是冲突,没表述清。

其他的项目里,用的是DAC,
我这里用的是ADC,初始化都没问题,就是之前的开启DAC,忘了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