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MOS管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10-20):
I2C电路,这两个MOS管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360截图1619081467109105.p ...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8338-1-1.html

@Q1011503783 :同意你的说法!只能是上拉,也是IIC协议的需要。 上拉只在电路的最“远”处有,其它地方不需要。有点类似RS485的终端电阻。增加总线驱动能力(有一定的电流驱动效果,比电压驱动传输距离远,抗干扰强、速度快)
@Q1011503783 :是
这个就只有接主控的那一边接了上拉电阻,其他芯片的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这种是电平转换电路吗?

网友B:
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C:
在IIC总线中起开关作用,相当于一个模拟开关,用于控制信号的通断。

@Q1011503783 :我晕,你这问题问的,肯定是软硬件应用上需要这个功能才会这样做啊。
为什么要加这个电路?

网友D: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在电平转换中隔离两个电压

网友F:

做上拉控制的,一般用在微功耗IIC回路,当MPU休眠时,需要降低功耗,对IIC的上拉是个不小的开资,所以设开关。搜索
复制

这时个很好的思路,否则从MPU本身不好实现管教的多次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