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替换stm32f103体验感极差!

楼主(2021-10-20):
简单说几个遇到的问题,第一个12M晶振使用问题,MM32F103极容易不起振。stm32从来没遇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MM32F103极容易死机,非常敏感,随便接触外引的引脚端子都能死机。
第三个问题MM32F103运行中晶振会突然不正常,然后突然死机,程序又时候也会出现卡死在有中断未处理处.B,还有一堆奇奇怪怪的问题,极端不稳定,有的问题一直也没查到问题在哪?真是怕了,再也不会用这个芯片,失望。

但还是要支持国产的呀

网友A:
不得不承认国产芯片在某些方面的短板啊

网友B:
那EMC根本就不行。

网友C:
没楼主说的这么脆弱吧,检查下软硬件是否完全兼容

网友D:
我也用过103的开发板,没这么严重,是不是哪里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E:
是你晶振电路没改吧

网友F:
应该是电路设计,或者替代过程的问题,不会这么脆弱的~~~
话说,程序死机重启,这个有可能,没个人调试都会遇到过,
运行中晶振会突然不正常,这是怎么判断和测试的呢?楼主能分享下方法么?

网友G:
官方也不出来讲几句?

官方就是抄抄,也不懂啊

网友H:
我认为不能完全替代吧,还是依托于硬件的功底和软件的经验,如果一味替换,会出问题的。

网友I:
为什么我没有问题,你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咋回事?

网友J:
我还真的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楼主会遇到。

网友K:
这个倒是真的,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L:
我认为这个芯片还可以呀,不错的。

网友M(2021-12-23):
没有那么严重吧,还可以呢,感觉

网友N(2023-02-21):
我也是,镊子触碰一下IO口就很容易复位,怀疑电源纹波影响,

网友O:
你这个也太严重了吧,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P:
发原理图上来看看

网友Q: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R(2023-03-24):
mm32说,这个锅我不背

网友S:
可能用stm32习惯了吧。

网友T:
MM32f103的程序是兼容的吗

网友U:
是不是代码不兼容呢?

网友V:
st的产品也是褒贬不一样的。

网友W:
你是直接平替的吗?

网友X:
没改电路直接替换的?

网友X:
感觉芯片没有这么脆弱,是不是电路哪里设计的不够好?

网友Y:
所谓替换,主要是芯片管脚兼容,其它方面,多多少少有差异性,那就要看国产芯片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