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从 app 跳转到boot SRAM 会复位吗

楼主(2021-10-20):
看官方给的 udsboot 10 02 进入编程会话后会 从app 进入boot 会有个升级标志位 #define UpdateFlagAddr  0x2000F700这个是通过宏定义了一个指向SRAM某一个空间的地址

我记得做飞思卡尔项目的时候SRAM会复位的,会在链接文件定义一个复位后不重新初始化的地址;
难道杰发复位后SRAM 仍饭保持不变

网友A:
复位的话,不是又重新来一遍?不是又boot了么

网友B:
复位不会丢失,只有重新上电会丢失。

网友C:
复位不会丢失

网友D:
不应该复位

网友E:
要对RAM进行规化,分配APP与BOOT共用区,让系统复位后不要清零这段区.

网友F:
上电复位才会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