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SH79F3213的ADC使用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1-10-20):
用SH79F3213做AD转换,不是多通道的序列转换,要求每次只转换一个指定的通道,操作起来超级麻烦,折腾了好久也只能转换通道0,指定其它单个通道转换时的结果都是不对的,望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这种单通道的转换应该是个怎样的指令序列。
结贴了哈,自己又多试试搞清楚了,它类似于相对寻址的概念,先把你要采样的物理通道写进队列再启动队列的采样,只使用一个通道就每次改变队列第一个物理通道且队列数为零,启动ADC后自动来队列第一个位置取物理通道的地址再做转换,前面我一直没搞明白“采样通道”指的是啥,DATASHEET里一样的名词一会指队列的排序位置一会又是指ADC的物理通道号,越看越晕。

网友A: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我主贴里不是说了吗?把需要转换的ADC通道号放到自动采样序列里后启动转换就可以了,当然序列寄存器和结果寄存器也都是类似间接寻址方式,如果你本来就要定期顺序采集若干个模拟信号这样很方便,一次比较复杂的设置后就可以定时启动一下就好,如果只是偶尔或不规律地采集某个口就操作相当繁琐了。理解了这个操作模式后再细看Datasheet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