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STM32G0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10-20):
使用PT采样工频电压,STM32G070 使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AD采样数据通过DMA暂存,发现PT输出正弦波出现杂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3NDkwNHw2YTRhMmY4ZHwxNzYzNjk4MDU3fDB8
关闭定时器触发AD,波形恢复正常,AD多路通道均发现上述图片现象,这是怎么回事,G0系列难道又出现坑了?

网友A:
看来之前有碰到过坑?啥坑说来听听。

不好意思你说的PT是什么东西?你说定时器的触发频率是多少?你上面的波形是ADC采样后从暂存里再现的,还是说待测原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之前有碰到过坑?啥坑说来听听。

不好意思你说的PT是什么东西?你说定时器的触发频率是多少?你上面的 ...

坑有不少,不细说了,PT就是电压互感器,定时器用的是2MHZ频率,312us触发一次AD,AD的模式是单次触发。上述波形是原始波形,是PT出来直接进IO的。我已经确定问题是AD造成的,因为上述图片上的杂波,放大看,间隔是满足我312us的周期的。关闭这个定时器,杂波就消失了,费解!相同的电路为什么Stm32F105就没有?

网友A:
嗯 看来的确是ADC的触发影响了。

看看是否电源方面供电能力是否充足,该加的电容都放上.....

网友B:
杂波分量大吗

网友C:
供电不足也会这样吗

网友D:
一起动就这样是吗

网友E:
为什么adc会影响它呢

网友F:
我理解的就是电压

网友G(2021-12-09):
为了ADC采样效率更高,G0系列我都是全部使用LL库,这样代码占用小,执行效率高很高

网友H(2022-09-27):
请问楼主,STM32G070 ADC 采样的 时钟选用多少? 我主频 64M, 8分频后,采样的数值误差很大,不只为什麽?

网友I:
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采集的时候把信号拉下来了,需要用运放跟随后进ADC

网友I:
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ADC采集的时候把信号拉下来了,需要用运放跟随后进ADC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