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时候注意的几个点

楼主(2021-10-20):
选择没有焊锡固定的一边,开始焊接

用烙铁蘸助焊剂涂抹一边引脚与焊盘

从一边加锡,拼命加到形成锡球

用烙铁往另一边引流焊锡,被锡润湿过的引脚自然就焊上了

用烙铁头的粘性把多余的锡移除。

如法**制剩下的三边

四边都焊好后检查引脚是否黏连、短路,必要时补焊。

网友A(点评):
最好不要用烙铁头去粘助焊剂 很伤烙铁头的

网友A:
可以现在焊盘上点一点焊锡 完了用镊子固定元器件 用烙铁固定元器件和焊盘

网友B: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C:
不错

选择没有焊锡固定的一边,开始焊接

用烙铁蘸助焊剂涂抹一边引脚与焊盘

从一边加锡,拼命加到形成锡球

网友D:
我知道的是,元件引脚如有氧化就先擦掉,元件插进电路板后,烙铁头同时靠着引脚与电路板,几秒钟后把锡线也贴到烙铁咀上,锡就会熔化並浸润,形成光洁牢固的焊点。

网友E:
对角线上各选一个引脚焊上一点点锡,用镊子夹住元件对齐焊盘,焊好一个引脚,再微调一下位置,焊好另一个引脚,检查一下,没问题就继续焊其他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