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nap下载器使用的困惑(已解决)

楼主(2021-10-20):
#申请原创#
    我正在制作一个多功能时钟,使用snap下载调试器,已经正常使用了几天,昨天却突然出现下载失败的提示,说设备的低电压配置位已经关闭,要使用空白的设备或者使用其他调试工具擦除此设备(详见下图):

    我在snap的属性中设置并未改变(如下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低电压配置位被关闭的?

    除了snap外,我所知的其他调试工具就是kit4了,可kit4的价格高昂,业余爱好者购买有点不合算,某宝上kit3和kit3.5价格不足百元,就不知道是否支持我所使用的PIC18F16Q40芯片?或者是否可以使用J-link作下载调试?

网友A:
可以用pickit3,这是你擦出了低压编程配置,指南高压编程了,snap不支持高压编程

网友B:
按规格书描述,用SNAP是改不了LVP位的(不能把LVP位清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规格书描述,用SNAP是改不了LVP位的(不能把LVP位清0)。

能写config当然能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ickit3,这是你擦出了低压编程配置,指南高压编程了,snap不支持高压编程 ...

  谢谢!那我准备去某宝买一个kit3来,否则这块实验板就无法再下载烧录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改写了配置位的,我正准备焊接第二块实验板,不弄清楚原因的话这个实验板又有可能重蹈覆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规格书描述,用SNAP是改不了LVP位的(不能把LVP位清0)。

是的,我非常纳闷是如何产生这种现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准备去某宝买一个kit3来,否则这块实验板就无法再下载烧录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改写了配 ...

还是买PICKIT4吧,PIKIT3不支持PIC18F16Q40
见 file:///C:/Program%20Files/Microchip/MPLABX/v5.50/mplab_platform/mplab_ide/modules/docs/Device%20Suppor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PICKIT4吧,PIKIT3不支持PIC18F16Q40
见 file:///C:/Program%20Files/Microchip/MPLABX/v5.50/mpla ...

谢谢提醒!否则买回来又造成浪费。
kit4的价格太高了,要400~500元,百元左右才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我正准备再焊接一块实验板继续测试,现有的这块留作以后用板载下载器试验。

楼主:
按照lcczg版主提供的链接查找到的资料,kit3确实不支持PIC18F16Q40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写config当然能改变

看规格书描述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否则买回来又造成浪费。
kit4的价格太高了,要400~500元,百元左右才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我正 ...

之前价格不到200RMB

楼主:
    我利用PIC18F16Q40核心板上的下载调试器连接实验板,下载烧录获得了成功,这样就省得去购买PICkit了。具体做法是先将板载下载调试器连接芯片的NRST,SWDAT和SWCLK等3外的连线割断:

    然后将相应的引脚通过杜邦线连接实验板:

    下载测试顺利通过:

网友D(点评):
学以致用,干得漂亮。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这也是被逼无奈之举,要花数百元去买kit4,我又觉得性价比太低,毕竟我只是做做实验而已。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这样割下来的编程器不见得比单独的Kit4性能弱,这相当于是微芯变相地送了一块编程器。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看板子的用户手册,它实际上是鼓励用户这样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反复观看用户手册中相关的内容,所以决定试试看,只要接线正确,应该不会造成损坏,最多就是下载失败。

楼主:
    我手头上还有一块ARV128DB48好奇心核心板,之前在测试ADC转换的过程中,因电压过高不慎损坏了芯片,今天我来测试看看能不能用在PIC18F16Q40芯片的下载烧录,下图为测试过程:

    首次使用会有提示信息:

    选择“OK"后下载烧录成功:

    由此证明好奇心板载的下载器是可以用于其他芯片下载烧录的,能不能调试则没有测试。
    之前使用snap下载调试器需要单独为芯片供电,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而使用板载下载调试器则简单多了,不需要单独为芯片供电,而且不会被低电压配置位被误写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