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整个USB网卡,不能识别?

楼主(2021-10-20):
整了个88772C画板做的USB网卡,(3.3,1.8电源正常)插电脑不能识别,怎么回事?

网友A:
原理图呢?

网友A:
实物图呢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还是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还是未知?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识别?还是未知?

设备管理器都不刷新一下,手动刷新无用

楼主:
这是实物
@jjjyufan

网友A:
DP(D+) ,DM(D-)

楼主:
画反了吗?

网友A:
4.7K
算啥?

是从左边取电的,VBUS接到芯片的50脚,应该是检测电压的吧?

网友A:
白线 D-接 芯片5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线 D-接 芯片57脚

由于是软线连接到USB插头,把D+,D-调换一下也不行,仍然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