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 LINK找不到F005

楼主(2021-10-20):
MDK5.18和MDK5.23下,使用J-LINK V9和J-LINK  OB找不到F005和F176,可以找到F120,重新做了最小系统板还是没找不到,各位常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A:
安装华大的芯片支持包没?这个是需要从KEIL的官网单独下载和安装的。

楼主:
都安装了,F120可以找到

网友B:
更新JLINK驱动,或者换JLINK工具,JLINK现在应该都更新到V10以上了吧。

楼主:
和软件版本有关,接着试

网友C:
你的这个176用J-LINK找到了吗?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啊

楼主:
使用5.31可以找到,JFLAH也要尽量用高版本的

网友D:
和软件版本以及pack包有关系,和你最小系统板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软件版本以及pack包有关系,和你最小系统板关系不大

嗯嗯,多谢!试着几个版本和pack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