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1-10-20):
生成IPC网表时出现的,软件altium designer20,该怎么解决啊,不想重新画板子了。

网友A:
导出低版本 再打开 导入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低版本 再打开 导入 试下

换了台电脑,换了个版本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台电脑,换了个版本还是不行。

已解决,里面有个器件有特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