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形式分析

楼主(2021-10-20):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结构?反激还是正激?三极管是一个NPN 一个PNP 变压器同名端上下输出都是一样。电路正在使用中。请各位坛友解答一下。

@NK6108 :收到,正准备核查线路是否反绘错误。
三极管 是P是N ,共集共射,不是问题,副边那整流二极管的错位才是致命;这电路是 单端推挽 拓扑,上管开通时,是 Vcc 供电的,如果负载在这时得电,你可以算它作「正激」。

网友A:
这估计不是功率电源吧,感觉只是传递1个信号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正,或许是变压器拆解时没注意。

网友B:
电子变压的输出吧?整流后要串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变压的输出吧?整流后要串电感。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