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C8不能烧录程序

楼主(2021-10-20):
今晚在调试时序时,下载完.HEX后,多次插拔 WCH-LINKV,测试重新上电的稳定性,在多次插拔后突然不能下载修改后的程序了,LCD白屏PWM也没有输出了。
打开 设备管理器  显示 未知设备。重启电脑后依然是这样。

之所以重复上电,之前出现过,重新上电后,有各路信号输出LCD白屏;各功能正常就是陪频不到80MHz

板子没有引出USB口,现在只好作罢

楼主:
重新烧录WCH-LINKV,文件:WCHLINK_V2.10.bin,模式可以切换,设备管理器依然是"未知设备"
重装MounRiver Studio也不行

最后证实为CH32V103无法再下载程序,单独CH32V103电流为3.6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烧录WCH-LINKV,文件:WCHLINK_V2.10.bin,模式可以切换,设备管理器依然是"未知设备"
重装MounRiver S ...

你可以把外部接口展开看一下识别到的是什么设备,正常针对V103,识别应该是WCH-LinkRV,具体见下图,若WCH-Link有问题,可联系官方销售或技术支持重新申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外部接口展开看一下识别到的是什么设备,正常针对V103,识别应该是WCH-LinkRV,具体见下图,若WC ...

如你所说,在外部接口展开后看到了WCH-LinkRV

不能再烧录的这颗芯片已经吹下来了,有没有办法复活它?在没吹下来之前用串口试过,WCHISPTool不能解除保护也不能下载。

网友A(点评):
按照你描述,估计是芯片坏了,坏了没法复活,重新购买一个或者联系沁恒官方看看是否能够申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