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 调压器vcap1/2电压为零?

楼主(2021-10-21):
    今天新项目调试,程序无法下载测试发现stm32f427的调压器引脚VCAP1,VCAP2电压为零,正常应该是1.2V左右。芯片是全新的,未烧录设置过,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都为零呢?
      新焊接了一块板子,按照最小系统焊接,测试同样的问题,去掉VCAP1,VCAP2输出电容,电压正常,烧录OK。但是全焊接的板子同样的操作方法,从vcap1/2的电压任然为零,无法下载。
     附件是mcu部分的原理图,大家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调压器vcap1/2电压为零呢?

楼主:
mcu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A:
正常来讲,vcap脚要求放合适电容的,否则芯片工作不稳定,包括烧录环节。

你重点检查下VCAP电容相关线路,看看哪里有无短路的地方,那电容也做下确认。

网友B:
请问什么叫调压器啊

网友C:
这种问题不好找原因

网友D:
下载成功不成功跟晶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啊

网友F:
要是虚焊就更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