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搜遍全网,新塘单片机到底怎么烧录的?

楼主(2021-10-21):
搜遍全网,新塘单片机到底怎么烧录的?
一篇**都没说过,新塘单片机到底怎么烧录的?需要什么设备?流程步骤是怎样的?问题太低级了么?大神们都是直接跳过入门级,直接晋级后期大神?
我断断续续搜了几年都没搜到到底怎么烧录,只玩过十几年STC和stm32,
有没有大神施舍下链接?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都是nulink直接进行烧录,新唐官网有文档流程可以下载看看。或者使用J-FALSH选择对应型号,将hex文件拖入program,我懒得买,就是第二种

感谢

网友B:
NULINK,比较贵,但是用起来还不错

@smwn666 :可以买盗版
感谢,太贵,劝退

网友C:
我用这个,串口烧录

感谢,还是这个实惠,手头都有硬件

网友D:
上新塘官网,有文档说明和下载工具

网友:
官方提供ICP  ISP  里面有中文说明文档

网友E:
用开发板自带的那个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