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工具使用——新建触摸控件工程

楼主(2021-10-21):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软件平台:START工具:https://start.atmel.com/
硬件平台:AVR128DA32T

打开START网页工具
使用浏览器打开在线START工具网址。然后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按钮

选择芯片型号
在芯片型号输入框中输入相关的芯片型号,比如:此工程中使用的AVR128DA32T。然后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按钮
注:输入芯片型号前面的内容即可

添加组件
在打开的界面中,点击Add Software component按钮打开软件组件添加界面

添加QTouch库组件
在组件输入框中输入QTouch,然后选择QTouch Library。最后点击Add components按钮

配置QTouch
点击Open QTouch Configurator按钮,打开配置界面

配置触摸控件
点击Button图标处的下拉按钮,设置触摸Button的类型以及数量。这里就使用默认设置

如果弹出提示窗口,表示有其他外设需要设置。软件自动会帮我们设置好的,我们直接点击YES即可。

设置Button的引脚
点击Pin select处的下拉按钮,选择合适的引脚。这里选择PA0

配置屏蔽引脚
说明:添加屏蔽引脚可以提高触摸按钮的抗水雾特性。即当有水雾附着在触摸上时,也可以正常检测到触摸信号
点击Driven Shield按钮,然后勾选Enable Driven Shield使能屏蔽功能。最后点击shield pin选择合适的引脚。这里选择PA1

屏蔽层Layout示意图:

配置调试功能
点击Tune标签,在界面中勾选Enable Touch Tuning Data Connection使能数据传输功能,然后设置相关串口引脚。
说明:使用此Data Visualizer功能需要使能串口,因为串口是数据传输接口。

设置其他参数
可以设置阈值、过滤等级等。具体的参数设置,可以参考我另一篇**:https://bbs.21ic.com/icview-3171342-1-1.html

导出工程
点击页面中的EXPORT PROJECT按钮,然后工程下载页面中选择相应的开发工具IDE,最后点击DOWNLOAD PACK按钮下载工程。

使用Atmel Studio(Microchip Studio)或者MPLAB X IDE打开工程
在Microchip Studio中点击File >> Import >> Atmel START Project...

选择工程保存路径

代码编写
1. 打开main.c文件,在main函数中调用exmaples/touch_exmaple.c的touch_example()函数
2. 在exmaples/touch_exmaple.c的touch_status_display()函数中,可以添加相关LED控制代码。
注:由于START工程中没有配置LED引脚,如果需要使用LED那么需要在START工程中配置相应引脚。或者自行编写LED引脚初始化代码及控制代码。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touch_examp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