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如何激活,充电芯片是否会自动激活电池

楼主(2021-10-21):
当电池过放的时候,就会进入过放保护状态,例如,4.4V的手机锂电池,过放到3.2V以下的时候,会变成0V。或者瞬间短路时,也会进入过放保护状态,输出变成0V(此时不断开负载)

那么我们要重新使用该电池的话,就需要先对电池进行激活;
一直听人说,给此时的电池,加一个外部电压就可以激活 了;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讲究,需要加一个多大的电压,持续多久就能激活呢?
还有就是是否我直接插入充电器就能激活电池,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充电器激活电池的电压波形,有没有人测量到过?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3.7V的锂电池,加8V左右的电压即可激活,你试试看,注意,激活时间要短。

网友B:
变0V 那是保护板工作了,短路故障恢复 或者再次充电 自动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