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用_at_指向了外部NOR FLASH地址,在download M453代码时,是否此数据表会d

楼主(2021-10-21):
如果用_at_指向了外部NOR FLASH地址,在download M453代码时,是否此数据表会d

网友A:
EBI 总线扩展的FLASH读的时候,可以用指针直接读,写的时候要发FLASH命令。

用_at_给变量定位有点复杂,你若选择了固定的芯片型号,编译器会报错,说你_at_的地址超出芯片FLASH空间,你可以不选择MCU具体型号,但把变量或代码定位在那里,你要用烧录器,把代码或RO数据烧录到外部FLASH中,就可以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