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051可能什么原因跑飞到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1-10-21):
在软件堆栈大小足够和没有数组内存溢出的情况下,M051这个芯片可能会因为什么硬件原因跑到HardFault_Handler呢?电源不稳定会吗?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呢?

网友A:
试图从一个不存在的物理空间取数,或取指令,就会发生HardFault中断。

比如一个指针没赋值就用,可能指向了不存在的内存空间,一取数就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