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3290X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1-10-21):
我咨询下 用N3290X 只在外围挂一颗SPI flash (比如16M)可以将画面 在下载时 直接下载到SPI flash 中(比如通过串口)还是需要先通过下载器将画面下载到SPI flash 中?在运行时 可否直接将SPI flash 中画面数据拷贝到内部sdram中 ?
谢谢  我用在HMI上

网友A(2023-10-24):
这俩都可以吧,一般是后者

网友B:
其实用下载器下载到存储里比较快吧

网友C:
我猜测是都能下载,就是用哪个方式都行

网友D:
就是你想往flash里存数据呗,存画面是吧

网友E:
一般用spi的下载器直接下载就好了,这个简单

网友F:
看你预留接口了没,要是没预留,不能用下载器下载的哦

网友G:
运行的时候可以用串口将数据通过透传的方式下载到spi flash之中的

网友H:
运行的时候可以直接在SPI的里运行的,没必要拷贝到SDRAM之中吧

网友I:
你的SPI速度是多少?要是够快都不用挪的

网友J:
HMI的话好像都用并口的存储吧,还有用串口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