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MINI51定时器自由计数捕捉模式中的问题!

楼主(2021-10-21):
在定时器自由捕捉模式中,当第一次触发条件发生时,将TDR的值捕捉存入TCAP,为temp1;当计数器数到2的24次方溢出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这时当第二次触发条件发生时,再将TDR的值捕捉存入TCAP,为temp2;这样为了计算temp1到temp2之间的时间,用temp2减去temp1,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就会不对有问题?

网友A(2022-12-09):
TDR是触发的值,这个会在溢出之前还被触发过么?

网友B:
我觉得这么做,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C:
你想做的是2次TDR的差值,我觉得跟溢出没啥关系吧

网友D:
你可以TDR触发一次,赋值一下temp1,再触发就赋值到temp2,但是这俩数值差值也没啥用啊,你得有计数才行

网友E:
你估计要再开一个定时器才行

网友F:
你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TDR触发一次,赋值一下temp1,再触发就赋值到temp2,但是这俩数值差值也没啥用啊,你得有计数才行 ...

TDR也等同于计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