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32901最小系统外部只挂一颗SPI FLASH可以工作吗?另外,有WIN系统的USB驱动提供

楼主(2021-10-21):
请问N32901最小系统外部只挂一颗SPI FLASH可以工作吗?另外,有WIN系统的USB驱动提供

网友A(2022-08-07):
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吧,这个好像没问题

网友B:
你最小系统是要有电源,时钟等等的

网友C:
其实只要最小系统能正常工作,外挂SPI的存储当然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D:
Win下的USB驱动是不是都免驱了啊

网友E:
这个N32901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F:
我觉得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毕竟SPI也可以用模拟SPI时序来操作,只要你IO够用

网友G:
可以的,最小系统就是这样的

网友H:
你可以研究研究,用电路设计一下呗

网友I:
最小系统其实就是可以单独工作的,外挂spi当然可以了

网友J:
没问题哈,但是你要时序对了,才能驱动那个flash哈

网友K(2022-10-19):
1. 最小系统可以工作

2. N329只有Linux系统,N32901只有Non-os, 开发板USB和PC连走mass-storage不需要额外的驱动,你指的win系统的USB驱动是指什么

网友L:
只要最小系统能正常工作,外挂SPI的存储就可以工作

网友M:
时序对了,就能驱动那个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