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M使用库开发碰到的小问题

楼主(2021-10-21):
pi, IO, gp, GPIO, AD, se
使用库开发,读取IO电平时,一直读到的是0,代码如下:
u8 btnv = 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18);

查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才注意到 #define        GPIOB_ReadPortPin( pin )                (R32_PB_PIN&pin) ,这玩意得到的是一个32位的值。

编写库的时候,为啥不转换一下呢,ReadPortPin 的理解难道读取的不是一个 bool 型吗?搞得我现在想直接改库吧又为难,要考虑后续的库的兼容性和移植。再自己封装一个.h 文件也不合适,尴尬得很。

((R32_PB_PIN&pin) >0?true:false)

网友A(2022-03-21):
是的,例程中读出来的是一个32位的值,如自己有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写个定义,就行了呀

网友C:
自己修改一下就好了,也不是太过麻烦的事儿

网友D:
库函数肯定不能太面面俱到啦,得自己新增自己需求的函数

网友E:
自己转换一下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F:
还没咋鼓捣过,不过我觉得我应该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