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写flash时,程序中断进入

楼主(2021-10-21):
需要让一些数据可以掉电保存,于使将这些数据写入到flash中,设置一个timer隔一段时间溢出,在写flash期间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A:

中断也是在FLASH中,在执行写FLASH时,总线会挂起,中断会响应,但是不会执行服务函数。如果需要写FLASH需要注意,最好在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再执行写操作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