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F403A第一次烧录,后面就无法烧录了。。。

楼主(2021-10-21):
今天尝试使用AT32F403AVG替换ST32F103VG,
我将MCU直接替换到旧板子。
使用KEIL 和JLINK 直接下载,OK,程序可以运行。
不过第二次再想烧录,发现无法连接。尝试使用ATLINK和ICP工具,也是提示“无法连接目标设备!”
不知何故。。。。

网友A:
尝试使用ATLINK和ICP工具,也是提示“无法连接目标设备!”,
请问连接了reset脚到AT Link没?

网友A:
这个文档和tool或许可以帮助到你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ConfigJLink_V1.0.1.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使用ATLINK和ICP工具,也是提示“无法连接目标设备!”,
请问连接了reset脚到AT Link没?
...

连了。
最后采取的方法是:
连接JLINK,
手动拉低rest,再上电,然后在KEIL里点下载,出错,
然后等几秒,rest不拉低,再在KEIL里点下载。

但是,无论at-link,还是JLINK,都无法使用单独的工具软件下载。ICP软件连不上设备。

网友A(点评):
那就只有检查连线了 重新焊接一下MCU试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但是能下载啊,连线有问题不可能下载吧。就是步骤麻烦。

网友:
调试口程序是不是禁用了?

楼主(点评):
没有啊,STM32的程序。stm32是可以正常下载的。

网友B:
是否尝试按复位键烧录

网友A:
ICP无法连接的截图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C:
很诡异的样子,MARK,求教

网友D:
SWO口被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