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 IAP升级问题

楼主(2021-10-21):
stm32F103VC 用本地工具升级程序可以  HK32F103会重启,大家有没有碰到此问题???

网友A:
如果你Flash文件还没有改,可先按以下尝试:
【-----------------------------------------------------------------------------------------2.12.2 CACHE 打开的情况下,FLASH 写及擦除操作时产生错误
  问题描述:
            CACHE 打开的情况下,FLASH 写及擦除操作时产生错误。
  根本原因:
    设计原因。
  解决方案:
             1) 修改 flash 的函数库
                          在写了 FLASH->AR 寄存器后,操作 FLASH->CR 寄存器前执行 CACHE->CTL |= 0x0800 指令清一下 CACHE
                          对于 HK32F103xCxDxE,我们已经在 HK32F103x_flash.c 中已经修改。
             2) 在调用 flash 操作(擦除或编程)前关掉 cache,操作之后再打开。
                          *(uint32_t *)0x400220D0=0x0;//关闭 cache
                          *(uint32_t *)0x400220D0=0x1;//开启 cache

---------------------------------------------------------------------------------------】

网友B:
用的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