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游名科技:基于STSPIN32G4芯片原厂EVSPIN32G4演示板评估板测试

楼主(2021-10-21):
游名科技:基于STSPIN32G4芯片原厂EVSPIN32G4演示板评估板测试

STSPIN32G4:是意法半导体ST推出的一款高集成度电机控制器MCU;
集成STM32G431VBx3:主频170M, M4 内核(支持 FPU 和 DSP 指令集)与 3 种不同的硬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CCM-SRAM 程序执行加速器和电机控制专用加速器 ;
集成运放、比较器、双DA,和支持硬件过采样的 ADC(16 位分辨率);
集成DCDC和LDO:支持最高75V输入;
集成三相电机MOS驱动:STDRIVE101;
集成自举三路二极管。

STMicroelectronics EVSPIN32G4演示板基于包装内的STSPIN32G4系统和STL110N10F7功率MOSFET。STSPIN32G4集成到9x9mm VFQFPN封装、三重高性能半桥栅极驱动器(具有丰富的可编程特性)和一个混合信号STM32G431微控制器中。该器件集成了用于电流检测的运算放大器、每个功率MOSFET的漏源电压检测以及用于过流保护的比较器,因此成为电机控制的全集成解决方案。

得益于集成的稳压器,栅极驱动器和控制逻辑电源均可从电机电源开始生成,无需专用电路。该板确保全面评估STSPIN32G4,设计用于驱动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它还为各种应用(例如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风扇和家用电器)中的STSPIN32G4评估提供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该板可配置为三分流或单分流结构,支持无传感器和基于传感器的控制算法。

借助Arduino连接器,STMicroelectronics EVSPIN32G4可连接MEMS传感器或蓝牙收发器等扩展板,而对CAN总线的预处理支持与主模块或从模块进行互连,从而构建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板载ST-LINK/V2编程器可加快和简化对微控制器固件的调试。

楼主:
特性
  • STSPIN32G4高性能三相电机控制器,带嵌入式STM32G431 MCU
    • 32位ARM® Cortex®-M4 MCU+FPU
    • 时钟频率高达170MHz
    • CORDIC数学硬件加速器,用于三角函数
    • 128kB闪存,具有专有代码读出保护 (PCROP)、安全存储区、1kB OTP
    • 32KB SRAM存储器,带HW奇偶校验
    • 两个高级定时器,用于电机控制,16位,每个定时器具有多达六个PWM通道
    • 八个通用定时器
    • 两个ADC,12位分辨率(多达19个通道),转换速率为4Msps
    • 四个12位DAC通道
    • 四个超快轨到轨比较器
    • 三个轨到轨运算放大器,也可在PGA模式下使用
    • 内部高精度电压基准
    • 高达40个GPIO
    • 全套接口(I2C、SPI、UART和CAN)
    • VCC降压转换器,电流高达200mA,具有可编程输出和嵌入式MOSFET
    • 3.3V LDO线性稳压器,电流高达150mA
    • 低静态线性稳压器,用于待机模式下MCU电源
    • 具有一整套保护功能的稳压器;热关断、短路和过载保护
    • 75V额定栅极驱动器,具有1A灌/拉电流和嵌入式自举二极管
    • 每个功率MOSFET的漏源电压检测
    • 输入总线电压范围为10V至75V,具有专用监控功能
    • 功率级基于STL110N10F7功率MOSFET,输出电流高达20A(安装散热片),在过流条件下提供保护
    • 三分流或单分流可配置电流感测
    • 数字霍尔传感器和正交编码器输入
    • ST-LINK/V2编程器和调试器
    • Arduino UNO连接器
    • CAN总线预处理
    • NTC传感器,用于功率级温度监控

楼主:
STSPIN32G4:是意法半导体ST退出的一款高集成度电机控制器MCU;
集成STM32G431VBx3:主频170M, M4 内核(支持 FPU 和 DSP 指令集)与 3 种不同的硬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CCM-SRAM 程序执行加速器和电机控制专用加速器 ;
集成运放、比较器、双DA,和支持硬件过采样的 ADC(16 位分辨率);
集成DCDC和LDO:支持最高75V输入;
集成三相电机MOS驱动:STDRIVE101;
集成自举三路二极管。

关于STSPIN32G4芯片电机库支持:装演示版5.5.3
安装完后:有4个可执行文件

楼主:
其中Motor Pilot:支持记录数据在线数据示波器功能,实时看数据就很方便;串口通讯波特率用的1843200(115200的16倍):

楼主:
鼠标点击右键添加所需FOC数据即可:

楼主:
比如相电流I_A(数据不太稳):

楼主:
原厂评估板介绍:最大支持1000W,板载ST LINK仿真器

楼主:
MotorControl Workbench新建工程介绍:打开最新版本MotorControl Workbench软件后,点New Project,并选第一个选项:

楼主:
并点击下拉列表框:选EVSPIN32G4板子

楼主:
再选择对应的电机参数(事先保存测试好或编辑过的电机参数):
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可参考我们其他教程,一步步生成。

楼主:
最好介绍下芯片价格:集成这么多,20多点比单买STM32G431芯片还便宜,当然比国产芯片当然要贵些。

供货:ST马达部门主推的,每月几K没啥问题。

网友A:
看起来外围器件还是蛮多的,貌似这个系列不需要很多外围电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介绍下芯片价格:集成这么多,20多点比单买STM32G431芯片还便宜,当然比国产芯片当然要贵些。

供货:S ...

每月几k的芯片是stm32G431?意法专门给你特供?如果这样,你可以做代理了!

网友C:
这个是官方开发板吗

网友D:
外围器件很多啊

网友E:
st哪个系列在马达这边是很擅长的来着?

网友F:
以后我涉及到了电机就来请教楼主

网友G:
如何选择散热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外围器件还是蛮多的,貌似这个系列不需要很多外围电路的

开发板是多,要是很多功能用不到;
再加上用六合一MOS的话,外围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月几k的芯片是stm32G431?意法专门给你特供?如果这样,你可以做代理了!

我们这边每个月订几K到几十K没问题,做不了代理;
代理他们订货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官方开发板吗

是的,我们自己开发板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围器件很多啊

开发板,外围是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后我涉及到了电机就来请教楼主

可以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哪个系列在马达这边是很擅长的来着?

用高主频效果相对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选择散热片啊

看马达功率,还有温升;一般5A内都可以不加;

还有做吸尘器这些,本身能吹到风,大电流也可以不加;

网友H(2022-02-11):
这个板子牛X啊

楼主:
这是原厂板子,我们自己板子现在也调好了

网友I:
为什么还有arduino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还有arduino接口呢

原厂板子都有自己接口

网友J:
这个是官网的板子吗

网友K:
竟然支持 FPU 和 DSP 指令集

网友L:
演示板评估板是申请的吗

网友M:
这个支持Arduino的开发吗?

网友N:
有foc控制的吗

网友O:
现在stm32的价格太高了

网友P:
Arduino连接器给力。

网友Q:
板子的资料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R:
EVSPIN32G4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stm32的价格太高了

STSPIN32G4还好,集成度更高,还便宜

楼主(2022-10-30):
[em:2:][em:2:][em:2:][em:2:]

网友S:
外围器件很多啊 ,

网友T:
Arduino连接器给力

网友U(2022-11-30):
这个板子上面的是超级电容的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公众号:游名科技技术群:301879792淘宝店铺:游名科技

关注了公众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