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AN通信实际使用时应该选择哪种网络?

楼主(2021-10-21):
理论上高速(最高1M)时使用网络为闭环总线网络,如图1

低速(最高125K)时使用开环总线网络,如图2

实际使用的速率是20K(芯片TJA1050),但传输距离需要达到1KM,这时使用的是闭环总线网络,这样选择对吗?

网友A:
应该选第二种,开环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第二种,开环总线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这哪里的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里的讲解啊?

野火的资料

网友B:
用过第二种的接法,但是看书上都是第一种的介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第二种的接法,但是看书上都是第一种的介绍

第二种应该通信距离较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