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各位大牛,CH579要按住芯片才能下载,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1-10-21):
各位大牛,CH579要按住芯片才能下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焊接有问题,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C:
多半是引脚虚焊

网友D(2021-12-16):
按住CH579的芯片才能下载么?

网友E:
感觉你描述的就是芯片虚焊了,导致的,你可以拿烙铁或者风枪补焊一下

网友F:
没遇到过,你重新焊接一下吧,有可能解决

网友G:
没有别的现象吗?按住就能下载?

网友H:
不知道啊,你这描述好像是虚焊了呢

网友I:
最好是重新焊接一下吧,之后再试试

网友J:
你这个问题真的没遇到过,你可以试试换个板子

网友K:
换个开发板试试吧,也许这芯片是不良品

网友L:
CH579好像也没这特殊功能啊,哈哈哈,你最好是重新焊接一下吧

网友M:
换个芯片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N:
换块电路板吧,也许是芯片不行

网友O:
我觉得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图,看看是咋回事儿?

网友P:
重新焊接一下芯片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Q:
我觉得跟芯片没什么关系,可能是焊接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R:
如果可以,你换个芯片试试,也许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S:
有可能是电路有点儿问题,不是焊接问题呢

网友T:
楼主搞定了么,感觉很有意思

网友C:
多半是虚焊吧,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U:
看来是芯片虚焊了啊

网友V:
还是换个芯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