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中UART0的问题

楼主:
CH579手册里面描述,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串口通讯,UART0 提供发送状态引脚用于切换 RS485  这个发送状态引脚是哪个引脚?  有没有接RS485的原理图?

网友A(2021-10-22):
我记得是有介绍的,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状态引脚?

网友C:
切换485的引脚,用普通IO就可以的

网友D:
可以 用普通IO实现的

网友E:
查一查手册呗,不过一般都可以用普通IO实现的

网友F:
专门引脚能咋地呢?就是给485芯片切换端,发送高低电平而已,可以使用普通IO实现

网友G:
专门的状态引脚挺好,这样电路板设计估计又可以少规划一个IO了

网友H:
485接线图网上一堆的

网友I:
正常用不用专门状态引脚都一样,普通IO也能实现

网友J:
沁恒的MCU 真心不错,这点都想到了

网友K:
RS485的电路设计原理图,网上有很多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L:
看看MCU的数据手册,也许可以找到

网友L:
PB5是485的切换控制端

网友M:
手册上都有写

网友N:
正常一般IO就可以实现,所以不用非用专用的

网友O:
用普通IO吧,简单方便

网友P:
485的原理图 网上很多哦,都可以参考的

网友Q:
发送/接收引脚,是随便IO都可以的

网友R:
沁恒果然是做接口方案起家的,MCU做的接口非常细致,连485收发切换都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