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串口透传例程中修改服务UUID和特征值UUID不成功

楼主(2021-10-21):
这两天在调试CH573的串口透传例程,简单测试了功能收发都正常,因为我以前的项目是用的蓝牙模块且APP里面和蓝牙通信相关的服务UUID和特征值的UUID不能修改,所以只能修改573里面的服务和特征值的UUID来适配现有的APP这样才能通过APP与573正常收发数据,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通过修改gattprofile.h里面的相关的数值然后重新编译下载进去通过APP扫描出来还是默认的FFF0  FFF1  FFF2等(使用lightblue和nrf connect测试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看手机APP扫描出来的广播包里面的服务UUID就是修改后的复位UUID,请大佬指点一下如果要修改服务和特征值的UUID是否修改gattprofile.h里面的

网友A(2022-03-21):
你这边应该用的是BLE_UART的例程,在那个例程中改这边是没有用的,需要修改APP文件夹里的ble_uart_service里的.C文件的40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