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的PRINT的问题

楼主(2021-10-21):
在测试时使用了PRINT进行打印测试

现在实际生产了,一方面降低功耗,把demo中的串口打印初始化注释了。也把debug宏给关闭了

但是各处还是有之前的PRINT测试打印,请问这样对其他逻辑有影响没。谢谢解答

网友A:
这样试一下:点魔术棒,C++页里面define框去掉DEBUG,

网友B:
实际生产,用demo···?

网友C:
你把串口初始化关闭,看看还能不能打印了

网友D:
建议还是把你的工程贴出来,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帮你分析

网友E:
正常不会影响的,感觉你注释的地方不对劲

网友F:
对其他逻辑没有影响的

网友G:
如果不想打印的话,可以把printf的代码都屏蔽掉

网友H:
对逻辑肯定没影响,毕竟你都能正常运行呢

网友I:
降低功耗不是屏蔽log打印就行的 关闭外设才可以

网友J:
感觉你没屏蔽对地方呢

网友K:
如果想降低功耗,建议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外设,不然肯定降不下来的

网友L:
printf不会影响你都逻辑代码的

网友M:
话说,CH579 低功耗下 需要多少电流呀

网友N:
正常不会有影响的,但是你说关闭debug的宏 是不是只是把要打印的数据的地方关掉了啊

网友O:
对逻辑代码肯定没有影响的啦

网友P:
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影响的,不用担心

网友Q:
不懂就问:串口打印初始化注释掉了,为啥printf还能打印出数据呢?

网友R:
没有影响的,就是多运用了一下串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