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49的USB例程可以用在CH573上吗?

楼主(2021-10-21):
因为CH573的USB例程比较简陋,因此产生了将CH549的USB例程移植上去的想法,初步比对寄存器发现CH549多了一些DMA相关的寄存器,如果忽略这些,CH573是否可以兼容CH549的USB程序?

另,请问CH573上BLE和USB共存的情况如何?

网友A:
需要相应的移植,

由于寄存器地址,名字都不太相同, 所以要在理解的基础上移植,

找个CH573的usb例程, 由于处理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对应的ch549上针对usb的处理,在ch573 也有对应的操作, 把这类操作,替换为CH573的即可.

有大量的客户使用BLE 与usb 一起运行的实际量产案例.